[求助] cadence Skill 问题求助!bindkey

楼主(2017-07-03):
在skill设置快捷键时hiSetBindKey("Layout" "Alt<Key>2" "XX()")

load之后
warning   Bindkey uses Alt modifier and will be ignored.
warning   Invalid bindkey key string:Alt<Key>2

这个应该如何解决
很想用ALT+2这种快捷键类型
希望有大佬可以给我指点指点,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脚本没问题 快捷键设置成<Key>2 之类的可以用 加上Alt就不行了

网友:
你在cdsenv里面写上  ui enableMenuShortcutsboolean nil  就可以使用alt作为快捷键了

网友A:
ui enableMenuShortcuts  boolean n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网友(2017-11-16):
61就不能用alt了,alt系统自己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616的不知道可以不  我去试试

网友:
试过了,能work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还没有搞懂这函数是那里来的?
hiSetBindKey

网友(2018-05-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楼主和回答问题的同学,感谢!

网友:
谢谢大神了,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今天终于找到方法了

网友(2018-12-20):
回复 网友B:

  我在617上设置了语句,CIW上提示invalid bindkey,是否就是因为系统占用的原因?因为是warning,不是error

网友:
617用不了ALT键,至少试过这个操作不行,或者是我哪里出错?

网友(2019-11-20):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0-12-1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6.17,据说6.1的不能用Alt做快捷键,但是之前一直用,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A:
ui enableMenuShortcuts  boolean nil

大哥,这种内容你是怎么知道的,在哪里查找?

网友(2022-06-15):
学到了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