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密芯片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7-03):
加密芯片的原理是什么?如果是防盗版的话 用哪种芯片比较好呢

楼主:
验证我了解过,是不是跟对暗号一样,返回正确的一个数值,mcu才会识别并运行。

网友:
认证方式有一些效果,但不是特别好,因为本身有方案缺陷,mcu端程序存放位置没有根本变化,可能会被外界从mcu直接盗取的。

网友:
我不明白了,认证密钥不被知道的话,怎么盗取?我可是有专业知识的,不要骗我哈。

网友:
1、mcu端有密钥可能被获取到。2、在mcu端,如果能找到对比点,可以通过反汇编手段,直接移除对比命令,剩下的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
哦,就是说可以被绕过了。那如何更好的保护呢,mcu程序必须要有的,又不安全,难道只能等着被盗干瞪眼了?

网友:
认证是一种方式,还有更好的方式啊,比如可编程芯片。

网友:
mcu是可编程,但可编程未必就是mcu啊,有一种加密芯片,可以编程,但是对于反汇编等非正常测试方式完全不识别,环境封闭,只能进行命令的执行,而不会吐出任何程序本身的芯片

网友:
那这种不错啊,还有其它优点吗?哪家做的比较好呢?

网友:
容量通常几十K字节,有程序区,还有数据区,容量大,功能多,认证方案都是可以兼容,在安全芯片方案中比较高端。LKT加密芯片我用过,公司名称楼主你自己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