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解答,挺急的,请问能往FLASH里连续写0吗

楼主(2017-07-03):
FLASH原理要先擦除才能写入,因为FLASH只能由1变0,但我想将数据都写为0,是不是能不提前擦除,直接在原来数据基础上不擦除而全部写0,请问这样行吗,会有什么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
好像不行,你的意思是比如已经写过数据1101,然后想再写数据0011,然后数据变为0001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原来数是1101,那我不擦直接写0000,他应该能变成0000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这样使用过,要先擦再写。
因为你在1101的基础上写,说明1101是已经写过的数据,这时再写,不能保证正常写入。
你可以再问问eflash的厂商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幾代的FLASH有試驗過,是可行的。其實是很容易驗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