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型开关

楼主(2017-07-03):
请问什么是T型开关,使用这种开关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网友:
是开关电容吗???

网友A:
两个串联开关,中间点用反相信号控制下拉管拉到地。防止开关关闭后,另一端信号耦合进来。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学习了@luoyan501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联开关,中间点用反相信号控制下拉管拉到地。防止开关关闭后,另一端信号耦合进来。 ...

请帮忙画个示意图,谢谢

网友(2025-11-11):
引用 网友A:
两个串联开关,中间点用反相信号控制下拉管拉到地。防止开关关闭后,另一端信号耦合进来。 ...

可以详细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