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UCK电路的最大电流怎么算呢?

楼主(2017-07-03):
翻了一圈资料,还是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问题如下:一个24V@1A的电源,经过一个BUCK的DCDC降压成12V输出,那么理论上输出端最大电流是1A还是2A?原因?
望赐教

楼主:
诶。。。没人回么

网友:
理論上是12V 2A
原因是:toal power 24W
如果再考量轉換效率,實際上不足2A

网友:
同步整流BUCK的电流是怎么来的?能解释一下原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