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联合modelsim

楼主(2017-07-03):
1499072494(1).jpg 出现error,如何解决,求大神指教

网友:
库已经编译完了,你去ise下会发现有一个 modelsim。ini的文件,把你需要的库的内容拷贝出来放到 你安装有modelsim的目录中的modelsim。ini之中去就行了

网友:
一定要把你机子上本身的modelsim里面的ini文件复制到ise里面去,我觉得楼上应该是正解,因为之前自己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导致在ise中运用modelsim仿真仿真不了,一直报错。

楼主:
多谢以上的解答,已经设置成功,这个问题可以不用管,继续你们多说的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