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多重驱动问题,

楼主(2017-07-03):
[Synth 8-3352] multi-driven net d_pty_en_OBUF with 1st driver pin 'ldpc_output_inst/d_pty_en_tmp_reg/Q' ["C:/Users/admin/Desktop/a/ldpc_output.v":44]

[Synth 8-3352] multi-driven net d_pty_en_OBUF with 2nd driver pin 'ldpc_encode_part_inst/parity_P0_calcu_inst/cnt_pty_en_reg/Q' ["C:/Users/admin/Desktop/a/parity_V0_calcu.v":123]

代码如下:(部分)对应 -- 44行

        reg [10:0] cnt;
        reg d_pty_en_tmp;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 <= 'd0;                                              d_pty_en_tmp <= 'd0;
                        end
                else begin
                        if(cnt==total_bit-1) begin
                                cnt <= 'd0;
                                d_pty_en_tmp <= 'd1;
                                end
                        else
                                cnt <= cnt+1;
                        end
        end

        wire d_pty_en;
        assign d_pty_en = d_pty_en_tmp;

对应  -- 123行

        reg cnt_blk_en;
        reg [3:0] cnt_blk;
        reg cnt_pty_en;
        reg [2:0] cnt_pty;
        always@(posedge clk_blk) begin
                if(!rst_n) begin
                        cnt_blk <= 'd0;
                        cnt_pty <= 'd0;
                        end
                else begin
                        if(cnt_blk_en=='d1) begin
                                if(cnt_blk=='d15) begin
                                        cnt_blk <= 'd0;
                                        cnt_blk_en <= 'd0;
                                        cnt_pty_en <= 'd1;
                                        end
                                else
                                        cnt_blk <= cnt_blk + 1;
                                end
                        else if(cnt_pty_en=='d1) begin
                                if(cnt_pty=='d7) begin
                                        cnt_pty <= 'd0;
                                        cnt_blk_en <= 'd1;
                                        cnt_pty_en <= 'd0;
                                        end
                                else
                                        cnt_pty <= cnt_pty + 1;
                        end
                end
        end

其他部分就没有相关的变量赋值了,综合的结果如上所示,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啦。

结果是critical warning

网友:
d_pty_en_tmp赋值给d_pty_en,cnt_pty_en_reg也赋值给d_pty_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d_pty_en_reg是哪里来的呢?综合出来的吗?不是很懂。

网友:
你应该写了这两个语句:assign d_pty_en = d_pty_en_tmp;assign d_pty_en = cnt_pty_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没有的,因为这是对一个值两次赋值。之前我把综合后的电路看了一下,是有d_pty_en_reg, 我把代码重新写了一遍,之前的问题没有了,不过现在也没法再去验证了。我困惑的是,代码里面并没有对一个值两次赋值,但综合后会出现multi-driver,这个问题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