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Modulator

楼主(2017-07-03):
最近在读Sigma Delta Modulator相关资料,有个实际电路上的问题想请教各位.在Forward的部分, Comparator(quantizer)之前我会接一个Adder, summation第一个Resonator跟第二个Resonator到Comparator的input.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 那在feedback的部分我有点不太了解,讯号经过Comparator之後接个DAC再feedback到前端,那这个DAC跟前端的实际电路要怎麽接?也需要接一个adder再接到前端吗?(Comparator->DAC->Adder->Analog Input)

2. 我Feedback的讯号是负的,这部分要怎麽把feedback的讯号变成负的?

网友:
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所有加减法都可以很容易用开关电容实现,因此电路实现不是重点,系统架构更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feedback的部分为何不需要adder?在forward的部分我用了Opamp当一个adder,而feedback的部分却只需要一个开关电容,forward跟feedback的部分不同在甚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