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问题

楼主(2017-07-03):
我用virtuoso&启动时,&不起作用,关掉终端时,ic617还是退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问你&是干什么用的?&是说你在一个终端里起了virtuoso后,还可以在同一个终端里干其他的事情,如果你不加&你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终端里干其他事情的,但他们始终是在同一个终端,当然你关了这个终端virtuoso会关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太了解&的作用,不过公司用的加上&的话,再关掉终端,virtuoso不会掉,请问这个是需要什么设置吗?我对Linux懂得很少

网友:
你确定?你确定关掉终端virtuoso不会掉?我从来没见过,除非他是转后台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你确定关掉终端virtuoso不会掉?我从来没见过,除非他是转后台运行

网友:
nohup virtuoso 这样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会掉,我不清楚原理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头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代表后台运行这个进程,terminal可以继续干其他事的,你可以继续输入其他命令等,不加&以前台运行,整个terminal被virtuoso占用了,不能再输入其他命令了,除非终止virtuoso,用ctr+C可以强制终止

网友:
检查在运行virtuoso时是否发生任何警告或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找到原因了,shell用 csh,就可以了,bash是不可以的,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