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 修改格点到0.5nm

楼主(2017-07-04):
IC51 需要做0.5nm grid的设置,修改tf文件的
mfgresolution=0.0005 没有用。

请大家帮忙看看IC51还需要改个什么设置吗?

网友:
试试设置“Display Options”(快捷键“e”)里边的“Grid Contro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
我尝试设置后自动跳回1nm格点。整个layout view 窗口都没有办法有0.5nm。

网友:
techParams(
;( parameter           value             )
;( ----------          -----             )
  ( maskGrid               0.005 )
default 最小值 是 1 nm
把 tf file 裡 Grid 或是 grid 的設定都改成 0.5 nm
再重新 建 library 試試

网友:
点e  然后在右边的Grid Controls 下面的XSnap YSnap 都设置成你需要的最小格点 然后最下面的Cellview library  Techlibrary  File 根据需要逐个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添加了 maskGrid 0.0005
依然没有用。

问了IC61,tf文件里面有一部分viewTypeUnits设置。这个在IC51里如何设置?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自动修改到1nm,不认0.5nm。

网友:
tf 里那个是工艺格点跟XY snap spacing 鼠标移动格点不要弄混。

网友:
xy snap  spacing  Pdk libinit.il 好点的会设置 snap spacing 数值。 跟.env 设置一样。

网友:
0.0005 ??? 你在开玩笑吗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定是0.5nm?不是你单位搞错了?你这也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数据适应opc格点,需要达到这个。另外14nm或者7nm工艺应该开始也需要更小的grid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没有搞错。就是要到达和opc后格点一致。0.5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