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激式AC/DC中恒流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7-07-04):
原本芯片只包含恒压模块,现在想给里边加上恒流控制,但是看了很多论文感觉还是没有明白恒流是怎么实现的
有的论文说是可以采用PFM模式,通过维持输出电压与开关频率的比率来确保恒流输出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直接在输出端进行电流采集,该怎么弄呢,假如说直接给输出串联一个电阻,如果说输出电流维持不变的话,那通过电阻的电阻的分压也就是固定的,那么这么做不是做成了恒压模式

感觉看完后很混乱,求大神指点一下,这个恒流究竟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2017-11-06):
回复 网友A:

    有原边调制的PSR,也有副边调制的SSR,看你想用哪种方式实现了,你说的用采样输出电流的方式,应该是副边调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