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如何添加tie cell?

楼主(2017-07-04):
在ICC中是如何添加tie cell的呢? 看user guide里面介绍connect_tie_cells:Instantiates tie-high and tie-low cells and connects them to the specified cell ports,意思是说connect_tie_cells可以自动添加并连接tie cell吗?另外place_opt也可以添加tie cell,请问如何设置tie cell的类型 , fanout ,distance等属性呢?

网友A:
connect_tie_cell 自动加进去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A:
connect_tie_cell 自动加进去

这是手动添加好不好 别误导人行吗

网友:
During placement stage tool automatically add tie cells, eg. spare cells, all the spare cells inputs are connected to tie ce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