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force某个wire,只在某个instance范围内起作用?

楼主(2017-07-04):
比如有个clk wire,分别连接到模块a和b,现在我只想force 模块a的clk,如何能够不影响模块b?

网友:
别force源头就行了

网友:
initial
force a.clk = xxx;

如果想撤销 在使用release即可。

网友:
记住,不能force wire,否则force的值会在wire上蔓延,一定要force到具体模块的端口上,比如楼上的a.clk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