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时只想给部分rtl加specify,谢谢

楼主(2017-07-04):
验证时,对于有些模块,我们要屏蔽掉specify,而有些模块我们需要加入进行timing check的specify,有什么好方法,类似这样的操作,例如:把这些文件列一个lst,
+specify /prj/user/a.v
+nospecify /prj/user/b.v
+specify /prj/user/c.v

网友:
use config file and syntax as following:
instance {list_of_hierarchical_names} {noIopath  noSpecify  noTiming};

Explain the above line:
instance: Keyword that specifies that the attributes in this statement
  apply to all module instances in the list specified by their
  hierarchical names.

list_of_hierarchical _names : A comma separated list of module
instances enclosed in curly braces: { }

noIopath: Attribute keyword that specifies disabling the module
path delays in the specified module instances.

noSpecify: Attribute keyword that specifies disabling the specify
blocks in the specified module instances.

noTiming:  Attribute keyword that specifies disabling the timing
checks in the specified module instances.
然后用在vcs compile命令中用这个选项:+optconfigfile+file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但我们使用nc仿真

网友:
ncverilog 也支持 $disable_warnings(“timing", <hierarchy_name> 这个systemtas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具体说一下吗,或是告诉我参考那个文档,谢谢

网友:
是cadence的AE说的。没去找什么文档。我这边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那我这么说吧,比如我用ncverilog -f  proja.lst
proja.lst里面是几个.v文件,
a.v
b.v
c.v
d.v

我想让a.v中的specify无效,
我应该怎么做,是这样写吗?谢谢。

ncverilog -f  proja.lst -disable_warnings {specify, a.v}

网友:
I added in tb.v

initial
  begin
  #5000ns;
  $disable_warnings("timing", tb_top.dut.a);
   #1000ns;
  $enable_warnings("timing", tb_top.dut.a);
  end

没有试过command line. 你最好问一下你的A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们小公司,哪有啥AE

网友:
你先试一下。我经常用 vcs, 很少用ncsim. 我们的testbench用ncsim可能有问题,不方便帮你试。如果有问题,我再帮你试一下ncs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