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导,verilog语言

楼主(2017-07-04):
要设计一个多端视频信号输入,使他们能够同时在一个屏幕输出显示的工程,涉及到哪些方面

网友:
图像拼接,先搜一下这方面的资料,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再考虑自己采用什么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2017-11-30):
这个谈不到图像拼接吧。

网友:
没有这种说法吧,fpga始终是最强大的。

网友:
用FPGA就能實現了!

网友:
如果是叠加显示,那么就需要做叠加;
如果是拼接显示,那么就需要做拼接;
不同的视频源之间,可能需要做帧同步;
输入的视频信号,格式或者接口是否一致?是否需要解析?
因为在屏幕显示,所以需要写屏幕的驱动;

网友:
这标题与这内容真的是,不那么匹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