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计算效率时,输入电流是用一个开关周期的有效值、还是平均值?

楼主(2017-07-04):
输出电压、电流都可认为是直流,输出功率好计算,但输入功率中的电流是用有效值计算、还是用平均值计算?

网友:
应该对输入电流在一定时间长度做积分,然后再除以时间长度。包括周期越多效率计算越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平均电流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