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参数问题??

楼主(2017-07-04):
  1. ...
  2. output [block_size-1:0] dout_blk;
  3. parameter block_size = 90;
  4. ...

上面的一小段代码在Vivado中没有问题,仿真也可以,但是我调用ModelSIM来仿真时,结果说没有定义变量block_size。
请问这样不行吗??

网友:
把parameter的定义放到前面去

网友:
先定义,后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谢谢,我懂了,看了别人的代码通常是把parameter放在最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参数在顶部会让模块好管理些

网友(2017-09-30):
先定义,再使用。modelsIM就是这样的。

网友:
代码规范很重要的

网友:
代码规范还是很重要的,多看看别人写的代码

网友:
要先定义parameter

网友(2018-08-13):
Never t the issue before

网友(2019-02-21):
回复 楼主:

   good t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