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阻塞赋值

楼主(2017-07-04):
din1_0r_temp1 <= din1_0r_temp ;,为什么当后者是input在上升沿赋的值的时候,前者和后者同时变换,而当后者是在上升沿产生的数据的时候,前者会比后者晚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这涉及到非阻塞赋值一个时间刻度内是有好几个工作区所致,赋值操作的工作区A比表达式右边数据变化操作的工作区B要晚,所以第二个描述时,产生的数据,只有在下一个时钟刻度的工作区B去变化了。可以找相关的知识文档看看。

网友:
建立时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第二种描述产生的结果,关键是不明白第一种描述产生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两种不同的电路,一种是逻辑组合,一种是时序电路。

网友:
能不能实际举个例子?文字描述不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是时序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例子呀

网友:
因为计算RHS的步骤在赋值之前,所以当前得到的RHS的值是上个周期的,而赋值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在本周期

网友(2018-06-27):
因为
din1_0r_temp1
的输入值是
din1_0r_temp0的输出值,
din1_0r_temp0的输出值是在时钟上沿后才能产生,所以作为
din1_0r_temp1的输入只能在下一个时钟的上研采集到,所以为什么会晚一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