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根据幅度和相位,如何得到 IQ两路呢?

楼主(2017-07-05):
请问根据幅度和相位,如何得到 IQ两路呢?

cordic 里Sin and Cos配置时,没有幅度输入,只要求输入相位,那么幅度怎么确定呢?

楼主:
比如IQ通过cordic translate转成幅度和相位

幅度和相位再通过Sin and Cos恢复成IQ时,为什么cordic里没有幅度这个输入值?

那怎么恢复回IQ呢?

网友:
那就应该是归一化的吧?
你把幅度值乘上出来的sin和cos就行了吧

问那么多 不如看看ug

网友:
没用过,不过UG应该会有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你这是要弄哪样啊?数字信号处理不就是I Q
信号的处理吗?幅度,相位在fpag里面处理,这种情况很少吧。CORDIC输出的sin cos,幅度确定不就是sin cos的位宽来决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