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什么cadence做layout的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只剩下了background layer。

楼主(2017-07-05):
求助:为什么cadence做layout的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只剩下了background layer。 javascript:;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没有attach到正确的工艺库。
解决办法:
在CIW里面,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如下图

然后选择需要用到的工艺库,就能关联上了。

网友(2020-05-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没有attach到正确的工艺库。

你好,我attach到.18的工艺库,但layer图层显示的都是缩写,怎么确定他的对应关系?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