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aling Ring用Top APD AL金属的问题

楼主(2017-07-05):
这是某个量产芯片的Sealring,除了一般用到的有源区+metal层,还在外围加了一圈Top PAD AL金属,而且转角处没有走45°,比原有Sealring围的面积要大。请问这是什么考虑?

与有源区和其它金属完全叠在一起不更好吗,这样更省面积。

网友:
这层是金属??? 要是pad open 层倒是见过。

网友:
不,原因是在制作时,该区域可能不完全是有时可能被破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金属铝,用在PAD上的,其它层金属都是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指什么破坏?

网友(2017-08-17):
应力三角区。四个角

网友:
我也觉的走45度更好 同迷惑。。

楼主:
之前说错了,正方行是开窗,不是金属层。

网友:
没搞明白

网友(2017-10-12):
减少崩片的风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