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以自己建立 IC layout ERC 文件吗?

楼主(2017-07-05):
 设计库方 提供的文件里没有ERC文件, 请问ERC文件可以自己产生吗?

   有可以参考的ERC 文件没有?

   谢谢回答

网友:
法律没有规定不可以的

网友:
erc 就几种情况,照别的工艺写好的,扒一份就好。

网友:
LVS文件里应该有ERC文件,运行LVS检查会有ERC问题查看的选项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没有打开check ERC的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可以通用的ERC文件?

   谢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我看看,ERC这里确实没有可以用的ERC文件。

可以帮忙提供一个通用的ERC文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工厂的库自动安装的,没有看到ERC文件
    请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ERC check和lvs在同一份rule里边,建议你去lvs runset里边搜索ERC相关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2017-08-08):
非常需要,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