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可以教我打pin 呀

楼主(2017-07-05):
哪位大神可以教我打pin 呀

网友:
键盘  P I N 。。。。

网友:
L 或者 CTRL 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也太逗了

网友:
Virtuoso Layout里边用Create—Label,默认快捷键是“L”,所用layer层次要根据实际制程相关文件(tf、commandfile等)的定义;Virtuoso Schematic里边用Create—Pin,默认快捷键“P”,注意pin的方向。
不知道以上是否是楼主想要的答案,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1.拿一支槌子
2.找到 pin
3.打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