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文件和sp文件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17-07-05):
大家好,我在virtuoso里面搭了个电路,想提schematic的网表在hspice里面仿真。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ADE里面把仿真器选为hspiceD,然后生成网表;一种是在File -> Export -> CDL里面生成。想问一下这两种方式生成的网表,在记录的信息和语法这两方面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了~

网友:
这是不同的网表,一个用于模拟,一个用于检查lvs

网友(2017-10-21):
看看就知道了,cdl网表里面的器件参数少的很,目的只是为了比对;
其实要用这个仿真其实也可以,不过就不要对仿真精度有太高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