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b vip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7-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uvm环境中集成apb master vip用来配置寄存器时,如果寄存器的值需要另外一个UVC里main_phase的sequence执行中间结果来决定时,

应该怎么把这个sequence的执行中间结果传递给apb master vip的sequence?

网友:
ABP的Master在配置寄存器时只是一个adapter,如果使用寄存器模型的话,在main_phase的sequence里,根据中间结果直接对寄存器执行写操作,uvm 的reg model会自动调用apb_master进行寄存器配置,类似
reg_model.xxx_blk.xxx_reg.write(status, wdata, frontdo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研究一下具体怎么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