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口转PS2接口

楼主(2017-07-05):
串口转PS2接口只接了TXD和RXD可以吗?

网友:
串口和ps2的接口定义不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啊,PS2有个时钟,阔以转吗?

网友:
可以是可以啊,写一个串口通信模块和ps2模块,两个模块之间实现数据传输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