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帮助!synopsys dc 2012.06 安装之后部分功能无法使用

楼主(2017-07-06):
如下图所示,系统是centOS6.8 ,installer是v3.3 ,scl是11.5,dc是2012.06.
dc_shell -topo 可以正常启动,
但是使用dcprocheck 的时候就会报错,提示无法调用shared object: libtermcap.so.2 。
可是我已经通过yum 安装了该库函数,重启系统或者重装dc2012 依然无法使用 dcprocheck命令。。
求大神指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
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法如下:
因为我安装的系统是64位的 centOS,
而使用yum install libtermcap.so.2 时,安装的是适用于32位系统的文件,所以命令 dcprocheck 再调用该object的时候,提示can't open(实际上应该是can't find),具体可以通过运行 ls  /lib 和 ls  /lib64 命令查看,可以发现/lib下面有libtermcap.so.2 ,而/lib64下面却没有。
所以重新安装适用于64位系统的libtermcap.so.2即可。
sudo yum install compat-libterm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