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ADS momentum仿真报错: layer is not mapped in the substrate

楼主(2017-07-06):
在学习用ADS的momentum仿真balun,跑仿真时总是报pin的layer没有map到substrate,layer "M6(49)" is not mapped in the substrate. 我的layout里电感是用的M6,pin也是M6,我是在设置substrate的时候把M6 map到conductor layer的,请教要怎样才能吧M6 map到substrate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所以我的建议可能没啥用,请莫怪。我觉得可能是你添加基板(substrate) 时候没有设置好。还有种可能是你的基板设置好了但是你在画版图的时候你的输入输出引脚没有放到cond层,或者是碰到别的层了

网友:
我是新手,所以不一定能帮上你,请莫怪。可能是你的基板没有设置好,要不然就是虽然基板都设置好但是你在版图中添加PIN时可能不在cond层,或者碰到了别的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重新定义了下substrate就好了

网友:
重新定义了下substrate就好了

网友(2018-04-27):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float contact吗?

网友B(2018-07-04):
回复 网友C:

请问重新定义substrate怎么操作,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19-12-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重新定义substrate怎么操作,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老哥解决了么 求解答

网友(2020-03-16):
引用 网友D:
老哥解决了么 求解答

检查一下你的衬底文件有没有搭建对,然后pin的层次也要注意和衬底文件对的上(比如:pin1用的metal5,但衬底文件里没有meta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