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温保护电路瞬时仿真问题

楼主(2017-07-06):
过温点温度160,恢复温度140。但是,瞬时仿真在140以上就过温了,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电路有问题呗。电路都没有描述,光一句简单描述,别人怎么帮助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现在不好上图,我描述一下,是ptat电流加到电阻上面,产生的电压给npn的基极,npn的集电极再接一些数字逻辑电路。

楼主:
,左边的曲线是tran150度。右边的曲线是dc温度扫描100到200,显示过温点在163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怎么发?

网友B(2021-04-27):
请问楼主,如何进行温度瞬时仿真,最近在用这个,不知道怎么仿从高温往低温时的恢复温度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如何进行温度瞬时仿真,最近在用这个,不知道怎么仿从高温往低温时的恢复温度点 ...

DC扫描设置的地方有回扫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扫描设置的地方有回扫的选项

好的,看一下

网友D:
ic61版本的回扫选项在哪里

网友(2021-09-29):
引用 网友D:
ic61版本的回扫选项在哪里

前辈,你有找到回扫选项在哪嘛

网友E:
退出过热保护要140以下,140以上保护很正常啊!迟滞关键节点给个初始电压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E:
退出过热保护要140以下,140以上保护很正常啊!迟滞关键节点给个初始电压仿真就可以了。 ...

您好!麻烦想问一下,具体在哪里?怎么设置呢?

网友(2023-08-08):
找到原因了嘛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我的电路是由于电流太小 某些节点的电压没充电上去导致的。好像有些地方没分析清楚 能交流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