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仿真

楼主(2017-07-06):
学生做了一个栅压自举开关,怎么仿真,求教各位大大~~~

楼主:
回复 1# 啊灬随 这个是别人做出来的图,怎么样能做出来这个呢,求个教程,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加好友具体说下FFT怎么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会了吗

网友:
回复  leave22

    可否加好友具体说下FFT怎么仿?
引用 网友C:

加时钟,在采样点采样。calculator直接dft都可以。和平时的fft一样,无非是多了一个开关,选好采样点即可。

网友(2018-03-15):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说的拿理想ADC采样是什么意思呢?不能直接用开关的输出的波形做dft分析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你搞懂怎么仿真了么?能否分享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图是用MATLAB做的,你先找个FFT的测试程序,改下输入频率,采样点数......然后输入到MATLAB就行了

网友E(2019-05-25):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我也想知道栅压自举开关如何仿真???要仿哪些参数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我也想知道栅压自举开关如何仿真???要仿哪些参数呢??? ...

仿动态参数,SNDR,SFDR,ENOB等,其指标根据你所要设计的ADC来的,仿真就是用采样后的电压做FFT。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仿动态参数,SNDR,SFDR,ENOB等,其指标根据你所要设计的ADC来的,仿真就是用采样后的电压做FFT。
...

谢谢!已经解决啦

网友:
你好,想问一下你的动态参数仿真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4-03):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我也想知道栅压自举开关如何仿真???要仿哪些参数呢??? ...

大佬你现在会仿真栅压自举开关的一些参数了吗?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E:
谢谢!已经解决啦

可否详细说一下怎么仿

网友:
栅压自举开关, 何關 adc?

网友:
我也想学 能否教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