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如何导出导入GDS文件。万分感谢

楼主(2017-07-06):
我导出为GDS时候没有报错,但等导入时候,就要map文件,请问这个map文件是什么?从哪里获取,多谢我导出时候没有选择什么map文件,因为我不知道map是什么。。。好尴尬,导出时候选择的配置如图。

但导入GDS时候报错,需要layerMap文件,请问为什么?这个文件需要从哪里获取??
Info: Cellview Rev Num:99,  Tech Rev Num:59

ERROR (XSTRM-74): Translation cannot be continued because layer mapping cannot be done. This is because the layer map is not specified by the '-layerMap' option and the technology library 'NCSU_TechLib_FreePDK45' also does not contain 'NCSU_TechLib_FreePDK45.layermap'. Additionally, automatic layer mapping cannot be done because the technology file is opened in read-only mode due to the library 'Tutorial_lib' being attached to it. Use a layer map file to continue.
INFO (XSTRM-273): Translation failed. '1' error(s) and '0' warning(s) found.
strmin completed.
/usr/bin/emac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otf.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导入上面生成的那个GDS文件时候使用配置项如图

导入截图GDS配置截图

导入截图GDS配置截图

请问如何操作才能导出导入,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PDK找到layermap。 如果您需要测试PDK,您可以复制这个和chmod以使其可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导出时候勾选了一个auto,导入时候也用刚才auto生成的map才好使,但我还是不理解猪狗map文件是什么。请问要学习这个map,需要百度搜索什么啊

网友(2021-09-02):
layer.map是定义gds的各层次号的。

网友B(2022-07-02):
解决方法:新建库的时候要关联上一个已经存在的库(TSMCN65)
遇到这个问题刚解决
方便后来者

网友C(2023-03-29):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新建库的时候要关联上一个已经存在的库(TSMCN65)
遇到这个问题刚解决
方便后来者

我也是,关联到一个库之后为啥导出之后只有金属走线,没有管子

网友(2023-06-07):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关联到一个库之后为啥导出之后只有金属走线,没有管子

hxd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