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F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7-07-06):
我从PDK拷贝一个电阻到自己库底下 然后调用symbol 虽然我更改了宽长 显示也很正常 但是提取网表 里面显示宽长还是拷贝过来的宽长!求教

网友:
相当于你新做的一个电阻的symbo呗?

网友:
要在tools-CDF-edit,然后打开你拷贝后的器件,进行netlist项的相应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拷贝过来不能直接用!更改过参数 ,提取的网表还是默认设置的值!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想使用symbol,可是调出来更改宽长,显示也很正常 就是提出来的网表不对!

网友:
PDK是要调用callback函数的,打开edit component CDF ---> EDIT simulation information ---> auCdl 看看netlistProcedure就知道了一般foundry提供的skiil都是加密的。如果你要自己做pcell那就写一个好了。

网友:
请问什么是CDF?有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终于搞定了!将aucdl-propMapping中的effW effL 修改成 segW se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