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们,我是virtuoso,在一个layout中如何引用另外的一个layout

楼主(2017-07-06):
各位大神,我用的是cadence virtuoso ,我自己测试,在library A 中cell aa的layout中,想要引用library B 中的cell bb的layout。我是在aa的layout中点击 add Instance,然后选择 bb的layout,但在aa的layout中怎么看不到效果呢?需要怎么设置么?感谢
我的add instance配置如下图,请问要改哪里呢?

从一个layout中引用另一个layout

从一个layout中引用另一个layout

网友:
正常来说是能看到的,如果看不到,首先确认bb的layout是完整的,其次确认bb所在的lib的技术库是否和aa的技术库一样。如果都是一样的,必须能看到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看不到,有可能你需要shift+f一下,你调用的layout与你现在的layout必须是同一个tech file,再确认你的bb视图里面有东西

网友:
樓上正解 , 引用要點一下 , 確定一下放的位置
ctrl + f 看一下有沒有 引進來了
shift +f 看完整徒刑
有引進來卻看部到 可能是 樓上說的問題
可以把 所有 layer 都設成 可見的 看看 有沒有東西

楼主:
您好,我就画了一个active和一个poly,这种bb的layout算完整的么?我主要就想测试下layout引用,还需要画别的功能图么?我理解放一个active是不是就行啊?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我主要就想测试下两个layout互相引用,请问我就画一个active和一个poly是否可以就算是完整的layout呢?多谢shift+f
==========================
ctrl+f

这个红框里,就是被引用的,这引用时候,在add instance中只能选择schematic才能出来东西,选择layout看不到要添加的东西,如果点击add instance中的layout类型就如下图,为什么呢?

,就是说选成layout类型以后,把鼠标移动到边上,也看不到被引用的对象的layout图。需要点什么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非常感谢您,我详细描述在5楼。你说的同一个tech文件是指的同行一个library么?我的引用的和被引用的tech library 我都选的Tutorial_lib,这两个view是在同一个library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非常谢谢您帮助,我把详细两个图形,放到5楼了,麻烦再帮忙看看呗,万分感谢

ctrl + f 看一下有沒有 引進來了
shift +f 看完整徒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用的tech library是一个,技术文件库这块肯定没问题,但是我很疑惑的是,你的第二张图是怎么回事?怎么同时会有layout和schematic?你是什么软件,怎么会这么神奇?你确定是cadence吗?我用了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layout和schematic同时在一个视图里出现过,如果是layout调用layout肯定没问题,如果调出来只是一个框图,那你可能需要shift+f一下才能显示,不能同时调用同一视图,就是说你在A layout视图里又调用A layout,如果你保证A layout视图调用B layout视图(B layout视图和A layout视图在同一库中并且保证B layout视图内部存在版图元素),不可能不出现东西的,除非你的软件有问题,希望我的解答能对你有帮助,再说一下,你第二张图真的很奇葩

网友:
同问layout和schematic是怎么放到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 可以直接把电路调进LAYOUT!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显示出来?我试了好几次,能调进去但是就是显示不出来啊,我用的是617版本,你用什么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用的tech library是一个,技术文件库这块肯定没问题,但是我很疑惑的是,你的第二张图是怎么回事?怎么同时会有layout和schematic?你是什么软件,怎么会这么神奇?你确定是cadence吗?我用了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layout和schematic同时在一个视图里出现过,如果是layout调用layout肯定没问题,如果调出来只是一个框图,那你可能需要shift+f一下才能显示,不能同时调用同一视图,就是说你在A layout视图里又调用A layout,如果你保证A layout视图调用B layout视图(B layout视图和A layout视图在同一库中并且保证B layout视图内部存在版图元素),不可能不出现东西的,除非你的软件有问题,希望我的解答能对你有帮助,再说一下,你第二张图真的很奇葩"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我是一个新手,所以我可能犯了很初级的什么错误,麻烦您帮忙指正下。
我的AA和BB 的layout都是在Tutorial_lib这个库中,这个库是我自己建立的。我给你图,你就明白里面都有啥了。我才发现,那个是两个图,到论坛里,没放好,变成一个了
按住shift+f是这个:

按住ctrl+f是这个:

不是同时有layout和schematic,是我刚才传图片,论坛自动给连一起了,sorry。
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这么做对了么?为何我导出成gds文件时,看不到被引用的这个layout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抱歉,我改了,放不到一起,是论坛自动把两个图片合并一起,我没留缝隙。是两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说的试试什么??我想问下
这里到底应该选哪个呢?我是在layout中想引用别的layout,我这个选项应该选

schematic 还是symbol,还是layout???我选layout的话看不到东西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的low_power_inv(1X1)这个单元是不是一个layout视图?如果是你截取一个完整的low_power_inv(1X1)的layout视图我看一下,还有low_power_inv(1X1)这单元和你现在编辑的这个视图是一个库吗?你先shift f一下,如果这是你调用进来shift f之后的结果的话你ctrl f之后是什么反应?你现在应该是ctrl f之后的效果呀,你导出gds肯定是看不到单元的,因为gds是平面化导出数据,他不认你的单元的,他只认你的版图数据和gds号,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ctrl f之后还是你反应的话,你确定你的low_power_inv(1X1)单元内有layout版图元素的话,那你在ciw界面找到options,里面有bindkeys,然后打开它,然后左侧有layout,点击它,然后看看你的shift f键的skill代码是什么?是

分两次截取的代码比较长,你自己对照一下

网友:
如果还是看不到那你就看看你的ciw界面里的options的bindkeys的layout的shift f键的skill代码是不是被改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抱歉,我是一个纯新手,一点基础都没有的新手,让您费心了,我去将您说的,都截图出来。。。
在这个页面中我点击add instance 然后选择schematic才能出现low_power_inv,如果我选择layout,就什么都没有,如下图:必须选schematic
或者symbol才能引进东西。

图1
见图2,图2中,上面篮圈是选择schematic的效果,下面篮圈是选择symbol的效果,还有一个选项是layout,如果选layout,什么都出不来

图2

下面截图图3,图三是low_power_inv本身自己的原始的layout,麻烦您也给看下,

图3
low_power_inv和gate_inv是同一个库,我目前就是想在gate_inv中引用low_power_inv。我就想练习下layout的引用,见图4

图4
我在gate_inv中,按ctrl +f 和shift+f得到的图片如下:
ctrl+f:

shift+f:

我理解也是,gds应该只认识图形,不认识schematic中的电路,也不认识symbol,它只认识layout中的长方形正方形,我这么理解对吧?
我认为我在gate_inv中应该看到low_power_inv的layout,我导出gds时候,才也能看到low_power_inv吧?
我目前的疑问就是,我怎么样才能导出一个gds,里面极有gate_inv的图形,也有他引用的low_power_invd 图形??
我不太明白ctrl+f和shift+f是干嘛用的?您能直接告诉我,我是要在shift+f的图形下去导出gds么??

万分感谢您。。。。。我真的被折磨好久了。。处在学习中,不懂太多。。

您能不能简单的告诉我,为了实现我说的包含两个图形的哪种gds文件,应该如何弄?
还有,我在gate_inv中 点击add instance时候,为何选择layout ,就看不到图标呢?就没法往画板工作区,放图形呢。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的low_power_inv(1X1)这个单元是不是一个layout视图?如果是你截取一个完整的low_power_inv(1X1)的layout视图我看一下,还有low_power_inv(1X1)这单元和你现在编辑的这个视图是一个库吗?你先shift f一下,如果这是你调用进来shift f之后的结果的话你ctrl f之后是什么反应?你现在应该是ctrl f之后的效果呀,你导出gds肯定是看不到单元的,因为gds是平面化导出数据,他不认你的单元的,他只认你的版图数据和gds号,明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说的是这个shift+f么??

主要我不知道shift+f按完以后,应该出来什么状态,没见过。。。好尴尬,辛苦您了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大概知道你出什么问题了
首先,你调用schematic and symbol肯定是不对的
其次,你调用的时候先选择low_power_inv(1X1)的layout,然后点击hide
这个时候你应该看不到任何反应,在这个状态下,你在你当前的layout视图下点击一下鼠标左键,然后shift f,再然后F,看看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点击完鼠标左键之后之后按ESC,再shift f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6.1.7,我先按照您说的试试去,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大概知道你出什么问题了
首先,你调用schematic and symbol肯定是不对的
其次,你调用的时候先选择low_power_inv(1X1)的layout,然后点击hide
这个时候你应该看不到任何反应,在这个状态下,你在你当前的layout视图下点击一下鼠标左键,然后shift f,再然后F,看看有没有

按照您说的这个操作,做完,就有了。。。。

我应该是点太多次了吧?怎么出来这么多?我是应该把下面的拖到上面,然后将多余的删掉就行吧??
太谢谢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现在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就行,产生这个问题的主要问题是原点坐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主义只要layout,不要其他的,schematic和symbol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导出的gds成功了,能看到两个图形了,太谢谢您了。。我再导入的时候需要maper文件吧。。这个我用自动生成的就行吧?
我是在layout界面中,用File--Export Stream from VM导出成的gds,我看在生成gds文件的同时,还会生成一个
xStrmOut_layerMap.txt文件,该文件内容是:

####################################################################
# This layer map file is generated by XStream/strmout
#It can be used during Stream In to preserve original layer/purpose.
#
# OA        OA        Stream        Stream
# Layer        Purpose        LayerNum    Datatype
####################################################################

metal1  drawing  11  0
poly  drawing  9  0
contact  drawing  10  0
pwell  drawing  2  0
nwell  drawing  3  0
pimplant  drawing  5  0
vth  drawing  7  0
active  drawing  1  0

请问关于这个文件的内容,我需要查点什么资料呢??这个文件,在我导入gds时候还要用吧??

辛苦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义只要layout,不要其他的,schematic和symbol等" 收到,谢谢。我还想问下,如果我有一个gds文件,但是没有xStrmOut_layerMap.txt
文件,我在把gds导入到virtuoso时候,就会报找不到-layerMap文件,这种情况我需要怎么弄呢??
这个layerMap文件,就是用来识别GDS中每个图形(例如正方形)是什么的作用么?
如果我没有猪狗layerMap文件,我怎么才能做一个layerMap文件,然我的gds文件正常导入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schematic调入到layout里面!之前没试过!看到你放在一起很新意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导出去的gds只是gds号,layer map是把gds号和你的版图层对应起来的对应关系文件,所以你必须要layer map,一般来说layer map是foundry或者FAB提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看到schematic东西了?调进去没问题,但就是什么都不显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当然你也可以从tech file文件里自己编辑layer map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进去 显示的,需要放大来看,不是symbol

网友:
回复 网友E:

额,为毛我这就啥都没有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论坛挂掉了,不让我上,急死我了。。。呵呵
那我想学习自己做layermap的话,您有什么资料么?
想做一个layermap的画,我需要先从gds文件中获取到一些信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可别学我了。。呵呵,我是完全不会弄,才弄的schematic到layout中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你已经截图给我看过了,layer map的图自己看看,layer map很简单的,没啥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然你也可以从tech file文件里自己编辑layer map”是的,我就是想实现这个自己编辑layer map。。。能提示下如何入门不?多谢
我目前还不太会改这个tech file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 我就试试玩的,这个要放很大,有时候粗心忘记删了,DRC,lvs都不能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版本不一样,我的是617,你的是514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已经截图给我看过了,layer map的图自己看看,layer map很简单的,没啥资料、

好的,收到,我学学看看,感谢指导。。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实在不是什么高手,只不过是有点经验而已,谈不上,真正的高手不是我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论坛上可以搜到!多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好谦虚,也努力学习学习。麻烦您一下午,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论坛上可以搜到!多看看” 好的,多谢,我得抓紧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