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脚本语言

楼主(2017-07-06):
想请教下大家,有如下语言脚本可以直接给Innovus 吃,然后工具会给出相应的操作和结果,例如
proc pin_net {instName pinName } {
   set inst [dbGetInstByName $instName ]
   if ...

想问下,大家有没有这种语言的相关资料供学习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就是tcl的函数而已,和python的def差不多

网友:
这是tcl procedure

楼主:
主要是里面的dbGetInstByName这些函数能在哪里查询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里面的$instName ,dbGetInstName这些函数在哪里可以查到呢?您有相关的资料供参考学习吗?

网友:
instName是它的输入参数,名字随便起的。 dbGet*是C家独有的(辣鸡)命令,cdnshelp可以搜到

网友:
安装文件路径/doc/innovusDBAref/innovusDBAref.pdf
这个文件中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在ICC中,一般说的feedthrought是什么?一直很困惑这个词
feedthrought需要要注意一些问题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已在7楼的路径下找到相关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feedthrough就是贯穿。   当我们在做partition时如果有两颗inst要互联,刚好被分到了partition两侧,此时route只能避开这个模块,导致route 线增长,影响timing。
   feedthrough就是在partition之前full chip时预布线,两侧的inst有连接关系的情况下,在partition中插入feedthrough用于交互,这样再被切出去时就保留了feedthrough,在route时就会通过feedthrough路径完成两颗inst之间的连线,timing也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