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啥SOF和HEX烧录顺序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

楼主(2017-07-06):
altera V5+ 68013
sof是针对FPGA的
HEX是针对68013的(使用slave FIFO模式)

先sof后HEX,测试功能正常
先HEX后sof,数据无法传入

为啥啊,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我觉得不应该有差别啊

网友:
SOF是給FPGA定義硬體用的,SOF沒載入,FPGA不會動作。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功能
建议看一下原理图,很可能是FPGA未加载时管脚的电平状态影响到了68013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先烧后烧,最终USB芯片上管脚输入应该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