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如何 cadence PDK to laker ??

楼主(2017-07-07):
laker 内 cell 要如何快速 导出一个个 gds  ?
还有一般只有 cadence PDK . 但是 如果没 cadence tool ,
laker 可以直接把 cdb => laker 使用吗??

还是大家是先使用 virtuoso 把 PDK layout cell 一个个转出 gds ,
再laker  import 到  环境 .

网友:
1. 很简单,写一个脚本。首先用命令抓取出你想要到库的所有cell name输出到file1,然后脚本里批量执行就是了。
laker导出命令如下:
leoExportStream -file AN2D1.gds -lib test -topcell {AN2D1} -case preserve -maxVerti 1024 -mergeRefLib on

2.cdb是cadence软件的数据格式,其他软件是不支持的,gds是通用标准,任何一个工具都支持,只能以此进行转换工具自身格式。
3.对于ipdk现在S、C、M应该都支持的;对magic cell 部分laker需要编写techfile文件,使用edif导入,然后直接SDL layout。

楼主:
    甚是 iPDK ?  比较多代工厂是 cadence PDK , 因为考虑选用不同 BCD 工艺,
须要知道 cell layout 可能会多大 , 我们这边都要求 designer 看, 但光看 design rule 其实算不同工艺大小 layout 跟本不准 .
公司只有买 laker ,但 代工厂也只给 cadence PDK 那该如何 转出 PDK ?

网友:
ipdk可以看看https://www.iplnow.com/ 的介绍。如果foundry只给你cadence pdk的话,你只能自己编写laker下的techfile了。分两部分,一个是display和model.map,另一个是techfile文件,一般基本三天左右能写好。如果你不会写,那么可以找laker的技术支持让他们提供。他们自己有一个工具可以将部分cadence 的tf转换成laker的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