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PEX时规则文件出现错误

楼主(2017-07-07):
在做PEX时,出现如下错误

想问一下有做过SMIC28nm的吗,规则文件应选取哪一个?

网友(2020-10-2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用的smic28nm做PEX的时候不知道选择什么规则文件,calibre文件夹里只有DRC和LVS的rule,还有QRC的rule file,但我的cadence菜单里面没有Q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