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config_db和foreach配置virtual interface

楼主(2017-07-07):
需要用uvm_config_db来set一组virtual interface组vif[50],想偷懒使用foreach来写,如下所示:foreach(vif) begin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set(null, "uvm_test_top", $sformatf("vif[%0d]", i), vif);
end

请教各位有没有知道错在哪里了,大家在这种比较多的set时,一般都怎么写?

先谢了

Tvoyaguer

网友:
set的scope对吗?看起来很奇怪,我猜应该是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set(null, $sformantf("uvm_test_top.agent[%0d]",i), "vif", vif);

加上+UVM_CONFIG_DB_TRACE 看下get的scope是什么吧

网友: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 *)::set(null, "uvm_test_top", vif, vif);
这样不知道行不行,把vif[50]数组的指针传递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