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ICC中,一般说的feedthrought是什么?

楼主(2017-07-07):
请问,在ICC中,一般说的feedthrought是什么?一直很困惑这个词
feedthrought需要要注意一些问题吗?

网友(2017-08-07):
in 直接到out 的path , 摆放mem 的时候要注意 规避feedthrough 比较密集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您说的要注意MEM的摆放,那当我把in或out  pin都在一侧出pin ,是不是会对in to out  的timing  path好一些 ?也不用在摆MEM时考虑in  to out  path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