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c约束文件到底该怎么确定

楼主(2017-07-07):
想问一下没有人给订目标,verilog写好之后,那么复杂怎么确定uncertainty,clock_transition,max_transition,max_fanout,输入延时,输出延时,这写东西都需要设计者都自己一点一点的计算吗?本人小白,看到书中写的都是一个小模块,具体电路是那样的都能知道,但是复杂了之后,就混乱了,哪位大神来解答一下

网友:
一般先约束主时钟,有问题再根据问题约束其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约束时钟频率吗?这样的话不就成理想情况了吗?一般没有错误吧!

网友:
首先约束主时钟,也就相当于告诉编译器你的设计工作在什么频率,还有就是输入输出的io约束了,如果设计没什么问题,其他的一般可以不考虑。如果是高速接口,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2021-06-18):
同意以上几楼的,首先是时钟约束,然后根据需求约束false path,output/input delay等,更深层的可以约束multi-cycle,register-location等;添加哪些约束,根据需求和编译器的时序分析结果来进行。

网友:
你们把约束想得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