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cell 和 IO pad cell 有什么异同?

楼主(2017-07-07):
IO cell, IO pad, IO bonding 的概念,功能,连接性关系是?

网友(2018-06-01):
同问,有大神知道么

网友(2018-07-18):
同问,请大神来回答

网友:
IO是芯片与外界环境的接口,IO PAD(CMOS)是physical only cell,IC设计过程中可以在RTL中通过例化加入IO PAD,然后在做逻辑综合,也可以做好逻辑综合以后,在生成的netlist中例化添加。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在逻辑综合之前加入IO PAD cell 那么,相应的input delay 和output delay 会不会有影响,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2023-03-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了解数字这边的情况,模拟这边IO端口会影响上升下降时间的,需要对信号进行提前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