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ivado中的调ADC模块Y遇到时序错误

楼主(2017-07-07):
会出现时钟频率到达50MHz时候采样出错,在25MHz时候就没事,求大神指导,电路中存在串转并所以时钟频率是350MHz来传递,请问一下时序问题该如何解决,还有就是硬件电路中的差分时钟路径相差60密尔,数据路径相差40密尔,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
看不懂,给的条件有点少啊。不过顶一下吧。。话说FPGA中还会有ADC模块,简直了。。。

楼主:
RE: #在vivado环境下遇到时序问题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VIVADO环境 中接收ADC的采样数据时,会由于ADC的采样时钟变高就会数据不对,这种情况该怎样约束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