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ynopsys工具时无效的错误

楼主(2017-07-08):
当我选择安装软件包时,它显示为无效,如下图所示:

我下载的工具
http://bbs.eetop.cn/thread-588236-1-1.html

解压:

楼主:
The path .... not valid. Select the directory where your files are....

网友:
网盘里面是已经安装好的,解压,设定好环境变量即可使用

楼主:
当我直接运行时,我收到错误: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我的内存是8GB,可用内存约为3GB。 我知道这个问题与内存资源有关。 我试图修复,但仍然不起作用。

楼主:
当我直接运行它,我得到错误: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
我的内存是8GB,可用内存约为3GB。 我知道这个问题与内存资源有关。 我试图修复,但仍然不起作用。

网友:
Synopsys的产品不支持Ubuntu平台的,换RHEL系统吧
https://www.synopsys.com/support ... tforms-roadmap.html

楼主:
我检查了synopsys的订购工具(下载其他版本),它可以运行(icc,pt,mw),但是dc仍然无法作为上面的错误运行。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