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高手进

楼主(2017-07-08):
ic51 layout在不用layout_xl的情况下,用脚本实现从原理图选中inst后,在layout窗口自动生成器件,可是不能像xl那样有对应的关系,请问怎么能形成对应?(dbCreateParamSimpleMosaicByMasterName())

网友:
INST的名字如果是M1
layout上器件名字是|M1  好像就可以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