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加数字pad

楼主(2017-07-09):
到了这样的问题,做gsmc13工艺,加数字pad的时候,pad上有个E3V的pin要连出来,然后在pad内部走线,就会和pad的电源VDDH,GND,VDD short。在floorplan是创建了routing_blockage,,让pad内不要走M3,想达到后面这种效果

set i 0
foreach pad1 { VDD6 VDD7  VDD14 VSS7 PDD6 PDD7 PDD13 PDD14 PSS7 PSS8 u_io/u_clk u_io/u_rst_n u_io/u_start u_io/u_tran_mode u_io/u_spi_ss u_io/u_spi_sck u_io/u_spi_mosi u_io/u_spi_miso u_io/u_finish} {
        ······
        set expand_y 0.5

set newllx [expr $llx]

set newlly [expr $lly - $expand_y ]

set newurx [expr $urx]

set newury [expr $ury + $expand_y ]

eval "create_routing_blockage -layers {metal3Blockage} -bbox {{$newllx $newlly} {$newurx $newury}}"

incr i
}

在route的时候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read_user_metal_blockage_layer true,还是在里面走线了。换成route_guide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