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优先级if语句问题

楼主(2017-07-09):
if(x_Auto_Heat == 1)begin

if(x_T_AD[7:0] > x_OT_L_buf)begin

x_Heat_enable <= 1;

end

if(x_T_AD[7:0] < x_OT_H_buf)begin

x_Heat_enable <= 0;

end

end

请问当x_T_AD[7:0]不满足上面两个if条件,x_Heat_enable是会保持上一拍的输出值么?

网友:
如果没有优先级的话,两个条件都满足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保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条件是靠算法保证互斥的

网友:
既然是互斥的,那就用
if
else if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就有优先级了吗

网友:
如果互斥,就不存在优先级问题。
尽量写出简单可靠的东西。

网友:
x_Heat_enable是会保持上一拍的输出值么?
>>>感觉是会保持,不知道与else生成的RTL图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