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可以把layout分成区域 在指定区域运行吗

楼主(2017-07-10):
RT写了个脚本
但是直接在floorplan上运行实在太慢
如果可以把整个top分成4块再运行就好了
skill可以支持这一点吗?

网友:
RT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上两位看来赶不上时代的潮流了/偷笑 RT是如题的意思。。。
言归正传,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search in area,比如你可以指定某一区域进行搜索label,instance等等
由此看来skill应该是是支持这个功能的
至于它怎么实现的,目前没有研究,你可以自己研究看看,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2017-09-27):
   谢谢!已经想到怎么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h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C(2019-04-03):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想到怎么做了

楼主,能给点思路吗?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毫无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点思路吗?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毫无头绪

用一个无用的层次吧区域照起来  然后所有overlap这个层次的元素就知道了 就可以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