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交叠时钟的非交叠时间定义是不是和死区时间的定义一样的

楼主(2017-07-10):
如题,求解答,拜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2017-08-25):
不一样,要看应用,非交叠是时钟肯定很大的比例是两个反相信号,而死区有时候不能这样,比如驱动一对大的反相器,必须同高同低,但是有时序要求 ,先关上面再开下面,先关下面再开上面,这是死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