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用脚本去掉mos管自带guardring

楼主(2017-07-10):
求skill大神指点一二。在layout中的mos管自带guardring,每次都要通过Q,然后将Keep Well勾掉。请问如何写脚本来处理这个情况?

目前情况:使用getEditRep() 查看prop后发现没有上述参数(或者不认识)

网友:
cc = geGetSelSet()
    foreach(aa cc
                aa~>Gring = "FALSE"
               );foreach
大概思路是这样,具体你再查查,自己定义个函数,快捷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3-03-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脚本么?谢谢!

网友(2023-06-29):
这个脚本可以分享下么,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