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擦写向量 ahb总线verilog学习

楼主(2017-07-10):
我最近在看AMBA总线AHB架构什么的,想写一个flash擦写向量,用vcs跑一下仿真,但是感觉无从下手,我的理解就是flash就是ahb上的一个slave,那master就是CPU?我知道nor flash是地址线和数据线分开的,但ahb总线架构中要有一个hready信号从slave发出,这个该怎么办,各位大大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有点搞不明白了。。。ahb总线hburst、htrans这种信号怎么和flash挂上钩,说的有点乱 -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在cpu和flash之间肯定要有一个flash_ctrl,它负责将ahb的总线请求转为flash的地址和数据,flash完成擦写后,flash_ctrl返回hready给cpu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也就是说直接和ahb总线挂钩的是这个ctrl模块,拉低拉高hready信号的也是它,而flash再通过和Ctrl模块间接从ahb总线读写数据?

网友:
是啊,你想ahb总线有自己的格式,flash接口也有自己的格式,所以必要要有一个中间逻辑负责两个接口间的控制信号和状态信号的传递翻译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点明白了 O(∩_∩)O

网友(2019-06-19):
老哥,能不能flash的存储体